请明白的老师指教

楼主(2012-02-20):
我们单位有一台水下推进器的电缆长约50米在不接通负载的情况下有电流会是什么原因?请明白的老师指点。

网友A:
一多大电流!

楼主:
正常接通负载是5A.在不接通负载的情况下电流是15A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钳流表测出来的电流吗,没负载有电流感觉像是感应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接通负载是5A.在不接通负载的情况下电流是15A

怎么可能???拿什么东西测量的!!!

网友D:
问题很大!

网友E:
你把电停了 看看还有没有电流

网友F:
是不是感应电流啊

网友G:
是三相还是单相

网友H:
是不是感应电流啊?确实

网友I:
估计是从相邻线路感应过来的吧

网友E:
感应能有这么大电流吗 不可思议  无法解释

网友J:
50米长电缆,还在水下,电容量不可小视。应该是电容电流,接上负载电流会下降的。

网友K:
电流的产生必须是闭合电路。

网友L:
会不会有漏电了

楼主:
原因已经查明由于前一段时间施工电缆沟塌方把电缆砸坏了我们是三项四芯电缆线其中一根与穿线管口连电了,处理好破口就好了。按说一漏电空开就该跳闸不明白当时空开为什么不跳。在此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