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004S21A求助

楼主(2012-02-20):
今天在废品站捡到一个上述型号的东东,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一个变频器。花了一下午,还是没拆开。不知这机器是怎样才能拆开来看里面的电路?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找2把小的平口螺丝刀,用力按一侧的卡扣即可。如还拆不开咱们还有绝招:找把锤子,2下。坏了别找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2把小的平口螺丝刀,用力按一侧的卡扣即可。如还拆不开咱们还有绝招:找把锤子,2下。坏了别找我

网友C:
呵呵;这个如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直接拆了拿去研究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