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配电控制箱里有了PLC,可以省去哪些传统的元件?
 谢谢了,讨论一下PLC,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把你原来的传统继电器线路图贴上来;

网友C:
计时器,计数器,复杂的接线等,都可以节省

网友D:
可以省去大量的小功率的中间继电器,固定计数值的时间继电器以及计数器,极为方便。

网友E:
能省去的还不少的,取代了传统的中继。

网友F:
1、省去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传统继电器
2、省去了大量的布线、线槽等辅助元件
3、电控柜的尺寸将大大减小
4、省钱,省人工

网友G:
、省去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等传统继电器

楼主:
谢谢解释了。学习了,是不是还应该可以随便根据功能需要,相当于原来的重新布线及元件安排。

网友H: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故障少了。省了不少的接线安装时间。还有一些电路继电器是无法完成的。少接线,如果用触屏或文本,那就更省事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原来做逻辑处理而不做实际输出的中间继电器、小功率输出继电器(例如驱动指示灯)等均可以省略,固定时间值设定的时间继电器及计数器也可以省略(需要调节的不能省略,如果加装有人机界面的话可以在人机界面设定就可以省略)。
还是伍工说的最直白,一看便懂。。。

网友K:
省的东西很多!

网友L:
于此有的功能应该都可以省去吧···

网友M:
计时器,计数器,复杂的接线等,都可以节省取代了传统的中继。

网友N: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复杂的接线,计数器,,逻辑电路,,数据处理等。

网友O: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大大的方便用户控制

网友P:
其实省掉多少各种继电器不重要,重要的是省了很多接线,而且在调试时,如果要改变逻辑关系,只改程序就成了,不用动接线。
PLC有过度使用的倾向,本不应该用的地方,用上了,商品的卖点啊!

网友Q:
接线少,线路简洁,故障率低,每个输入、输出信号都有LED指示,维修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