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我是刚学修变频器这两天厂里边的一台变频器运行减速中报欠压,我检测了一下主电容原来是470UF400V的现在只有440UF我想换掉,但是市面上有8元到30元价格不等,我不知道变频器的主电容有什么特别要求吗?不知道如何选购。还是有什么品牌?电容的脚和安装脚又对不上请问老师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网友A:
440uF就无必要换.要选用质量好的,名牌产品.进口区国内名牌,网上可搜.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不是很懂啊~~

网友C:
不是我小气,我建议你送修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p+,和N-之间的直流电压,然后调节变频器参数,看本身检测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差得多的话就检修直流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啊~~

楼主:
电容容量我是用电容表测量的,是日立SJ300变频器,报欠压是运行中一天偶尔报一两次,主电路没有充电接触器,在模块上有一个晶闸管来完成.

网友E:
买一个晶体管直流耐压表能测电容耐压值的,在容量上下别超过5%的情况下,用该表测耐压值在420V以上,就能用!市场上花高价不一定买到好的!我吃过亏!耐压值不够炸整流块,事后买了一块该表!淘宝网多的是,价位在二三百元!维修变频器就要必备此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用回原来的电容,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正常,外部供电在410V左右,测量直流电压在540V,正在郁闷的时候发现总电源开关上端打火,一检查发现接线端压得很松上紧后试机一个下午也没报欠压,真的像咸老师书上说的欠压还涉及到现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