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4位指拨开关组成二进制(0000~1111)输入,用那个指令?

PLC型号是:B1Z-20MR

意思如下: 我想用PLC里的四个输入点:X0 X1 X2 X3 组成一组四位二进制,读取这四个点的值(0&1), 然后转化为0~15十六进制数,从而获取这个值!永宏里面用那个指令实现这个功能?

如 X0---1  X1----0   X2----1    X3---0>>>>>二进制为:0101>>十六进制值是5, 然后使用这个数值5  与其它计数器比较!!!!!!!!这里要用到那个指令呢??

78号指令? 好像不对?郁闷了~~~~~

楼主:
错了.是0~15十进制数!不是十六进制~

网友A:
说实话,在现场这条指令没多大实际应用意义的。至少我以前做的一个项目,经过比较就没用这个指令。。。关键是它还太浪费输入点。。。

楼主:
关键不用文本的话,这个就有用处了!输入点不是问题! 到底用那条指令呢????求助!

网友B:
78号指令是 指拨开关输入指令,所以你要按指拨开关的接线图来接,不是直接输入到X点
你这样用PLC里的四个输入点:X0 X1 X2 X3 组成一组四位二进制,能转换成0-9的十进制

楼主:
78号指令我没搞懂! 输出也占用四个点吗?  如果用76号指令呢? 10点输入点是不是一定要用全?

网友B:
78号指令如果是一组的话,输入输出都占用4点;76号指令10点输入代表0-9这10个数字

网友C:
试试将整个字节移近来,取高4位或者第四位,再转换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其实不用什么指令.只用一个MOV指令即可.

网友D:
你就一个指拨开关不用78号指令,多个的话可以考虑此指令。WX0的低四位就是你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