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PLC  DO点输出DC24V,通断-24V,现将-24V端加保险丝,是否能起到保护DO点的作用?请指教。

网友A:
保险丝加在输出的公共端上,电流值选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PLC需要加装的保险熔断器电流规格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做没一点保护可以选用端子排型保险座配合合适的保险管即可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