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7-200的PID调节控制面板错误(20120223)

楼主(2012-02-21):
请问各位,我用的是西门子PLC s7-200 ,为什么在PID调节控制面板中出现如下错误?PLC里没有PID模块吗?

网友A:
楼主没有用pid向导创建PID块吧?

楼主:
就是用的向导,但是做出来程序状态监制的结果不对。而且PID调节控制面板就是前面的错误。CPU224里有没有PID模块啊?还是要安扩展PID模块?小弟初学,忘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向导,但是做出来程序状态监制的结果不对。而且PID调节控制面板就是前面的错误。CPU224里有没有PID模块啊?还是要安扩展PID模块?小弟初学,忘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是222,都能pid。224就更可以了。
你用pid控制面板的时候,连接到cpu了吗?
应该是连接CPU的时候才能用这个控制面板。
还有就是,你的pid到底起作用了没有呢?是不是压根就进入pid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向导,但是做出来程序状态监制的结果不对。而且PID调节控制面板就是前面的错误。CPU224里有没有PID模块啊?还是要安扩展PID模块?小弟初学,忘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是222,都能pid。224就更可以了。
你用pid控制面板的时候,连接到cpu了吗?
应该是连接CPU的时候才能用这个控制面板。
还有就是,你的pid到底起作用了没有呢?是不是压根就进入pid调节?
我是把程序编译,下载,然后运行的,结果不对。然后在运行状态下CPU控制面板有错误

网友A:
编程电缆能成功连接到CPU,
pid的向导也做了,
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了,我的222确实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电缆能成功连接到CPU,
pid的向导也做了,
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了,我的222确实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楼主
还是很感谢wanwan8778的帮助,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的错误提示已经很明确了,在下载之前先改动PLC类型,再下载,再试试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D:
我们是做人孔的,对这个行业不大了解,分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人孔的,对这个行业不大了解,分享了。。。
人孔?什么是人孔?

网友A:
另外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吧?果真是选择PLC的原因?

网友E:
学习了。。第一听说做人孔?

网友F:
进来看看,我接到一台西门子PLC,也是S7-200的,想偷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