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求富士温控表(PXR4)中文使用手册,
细说:里的读的功能号是4,但是我想知道写的功能号是多少?各式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的??????????????
小弟先谢过!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呢?补一下我的邮箱吧xlbxlb198631@163.com

网友A:
没有单独为PXR4的使用手册,只有PXR系列的使用手册,包括PXR3,PXR4,PXR5以及PXR9都是用同一本手册,包括选型也是。

这本手册并不包括通讯说明,通讯说明也没有中文版,所以并不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RTU通讯协议
格式:地址,功能码,启始地址,数据长度,CRC
富士温控表读的功能码是4,我想知道写的功能码是多少,或是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RTU通讯协议
格式:地址,功能码,启始地址,数据长度,CRC
富士温控表读的功能码是4,我想知道写的功能码是多少,或是的格式不一样?
01:读线圈
02:读输入触点
03:读取保持寄存器
04:读取输入寄存器
05:写线圈
06:写保持寄存器
10:写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网友B:
无名小辈而已~~

楼主:
那它写的格式是不是和台达温控表一样?比如想把400写入温控表SV(站号为1)是不是这样:1 6 3 E9 1 90 59 86
还是这样写就不对?

网友C(2021-05-27):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D(2021-07-25):
富士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