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最近发现家里不开任何电器时电表也会走字,所以找电工来检测:
   家里的电箱有一个总空开,将入户火线和零线接入总空开,从总空开引出的火线接到各个分空开上,从总空开引出的零线接到电箱的零线排插上,家里的各个回路的零线也插接在电箱的零线排插上。入户地线接到电箱的地线排插上,各个回路的地线拧在一起成一根也接到电箱的地线排插上。
   电工也检测不出问题,后来电工把所有的地线(入户地线和家用回路地线)都从地线插排上断开,把总空开引出的零线从总空开断开,正常来说零线都断开了,应该没有电了啊,但这时灯可以亮,插座也可以用。奇怪了!而且用试电笔打从总空开断开的零线不亮。
   这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赐教!

网友A:
画个图,说明一下,好分析

网友B:
零线接地了

网友C:
二楼说的对,零线接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零线接地了
零线接地应该跳闸啊

网友E:
零线接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零线接地了
零线接地应该跳闸啊

用的是空开,如果是漏电开关的话,那就会跳了

网友F:
就是零线接地了。

网友G:
控制插座的开关带漏保吗?

网友H:
是不是和别人家的混了。

网友I:
应该是零线接地了!

网友J:
支持.零线接地了的说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控制插座的开关带漏保吗?

网友L:
赶快换漏电保护器吧。国家标准规定单相用电一定要置于漏电保护器保护下。在单相电下漏保能有效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M:
支持零线接地的说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零线接地了

 零线接地应该跳闸啊

用的是空开,如果是漏电开关的话,那就会跳了

不过一般如果是家装用的话,应该都是带漏电的吧。。。

网友O:
应该是零线接地了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各位的指导
家里没有安装漏保。
那如果是零线接地的话要怎么排除法呢?是否要一个一个插座接线孔排除问题?
还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零线接地了!

那如果是零线接地的话要怎么排除法呢?是否要一个一个插座接线孔排除问题?
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P:
就是零线接地了!

网友P:
将零线用万用表一根一根测,是哪个接地了查出来

网友Q:
电流走旁路了,零线在房间某处接地,电流没有回到总闸

网友D:
那只能用万用表测量了

网友R:
零线在某处接地

网友S:
零线接地,同意23楼意见。

网友T:
有可能别人家线路并到你家电路上了,如果他家用大功率电器,你家什么都不用的话,你家的表也会走数因为他家用得一半的电是通过你家电表的
同样道理,即使你家空开断开了,由于两家并在一起,所以还会有电。
推测而已,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流走旁路了,零线在房间某处接地,电流没有回到总闸
谢谢您的解答
今天供电局的过来人,从楼层电表箱(同一楼层住户的电表都装同一个电表箱里)把我家电表的零线直接断掉(相当于只有从电表出来的只有火线接到我家的电源盒里)这样还是可以用电,而且家里开灯用电器时电表红灯闪,家里不用电时电表灯不闪。如果电流没有回到总闸那电表还会走? 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可能别人家线路并到你家电路上了,如果他家用大功率电器,你家什么都不用的话,你家的表也会走数因为他家用得一半的电是通过你家电表的
同样道理,即使你家空开断开了,由于两家并在一起,所以还会有电。
推测而已,呵呵呵呵

现在同一楼层的电表都是锁在电表箱里只有物业有钥匙,所以这种估计不可能吧!现在供电局的人来看了也说不出个所以原来。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零线在某个地方接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流走旁路了,零线在房间某处接地,电流没有回到总闸
谢谢您的解答
今天供电局的过来人,从楼层电表箱(同一楼层住户的电表都装同一个电表箱里)把我家电表的零线直接断掉(相当于只有从电表出来的只有火线接到我家的电源盒里)这样还是可以用电,而且家里开灯用电器时电表红灯闪,家里不用电时电表灯不闪。如果电流没有回到总闸那电表还会走? 奇怪
再补充一下:现在家里的地线,以及入户的地线都已经断开了,那零线是怎么接地的呢,还请指导

网友U:
你在偷电,但你没识得控制,可惜,

网友V:
零线接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在偷电,但你没识得控制,可惜,

我也不知道是否偷电,但我不想这样啊,我只想把用电的情况搞正常,现在请了两个电工都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W:
是不是那家接错线了。。出现零线接在地线上。。。

网友D:
关注此贴  想知道答案

网友X:
那电表不应该转啊

网友Y:
把零线从线排上拆开,分别试每路零线再判断哪路接地

网友Z:
我告诉一个方法,把家里总闸断开,入户地线 ,零线断开,用万用表去测量火线以地线,零线的电压,再去测量电度表火线以地线,零线的电压,再判断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A:
零线接地了,空开如果是漏电开关的话,那就会跳了.

网友AB:
确实有点意思,没装漏保是焦点,另外你一直都没有说过总闸断开后什么情况,引得大家猜谜。
不开任何电器电表还走基本排除单纯零线接地,别的地方从你这里借电了,若断总闸后你还能用电就是和别人的线路完全搭上,有漏保的话可能早就跳闸发现问题了。断闸后没电了,别人是在偷电,他家只有零线回到电网,所以你的总闸零线断开家里不受影响。不过他偷电的话没必要把零线和你的接在一起。

网友AC:
什么房子啊 楼房吗 估计和地网链接了
断掉主零线假如负载还能用电 肯定是和地网有链接了
平时随便一火一地 根本带不起负载

网友AD:
这个不奇怪!
有地方的零线接成地线
造成地线零线串一起啦!

网友AE:
装的是暗线吗?

网友AF:
应该是你家的用电设备接的都是地线,或者是零和地是反接反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应该是你家的用电设备接的都是地线,或者是零和地是反接反了
同意!

网友AH:
零线接地了,家里一定要用漏电开关!
赶快更换吧!

网友AI:
很简单,关闭总开关,切断你家与电网的任何连接,拔掉所有电器与插座的连接,用万用表电阻档(R x 10)测量你家的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阻,如果电阻很小(如几欧)则证实零线与地线之间短路,如果电阻很大(如上千欧),虽然有漏电,但不至于家用电器能启用,因为提供的电流不大。如果没有零线与地线的短路,则你家可能有过偷电经历,就是先把电表中火线与零线对换(火线接3、4接线口),然后从邻居中取零线完成回路。然后在供电局更换电表时,又把你的电表接线更正。这就是说明你家不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原因(偷电)。其实只要邻居的零线与引入的火线一起连接到漏电开关的输入端,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声明:偷电是可恨且犯法的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偷电。

网友AJ:
应把每一路的零线都从接线排上拆下,断开用电器,用*10、*100的档位,分别量每根零线与地线的阻值,最小值的一路就有问题。

网友AK:
有些工程上的电工在放线时,把邻居的零线和你家零线在房顶上已联在一起。请你把你家和邻家零线和地线都拆掉,看看灯是否还亮,在用万用表量一量出线零线地线和火线之间是否还有电压,问题就可以一刃解决。

网友I:
用的是空开,如果是漏电开关的话,那就会跳了

网友AL:
用表检查一下电箱,应该是短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