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FX3G中M8329在启动定位后,到定位结束都一直闪烁不停,请教各位大侠其闪烁的原因?
我在程序中只使用了一次M8329的触点,是在M8029的下一步,用其驱动M54而M54的触点驱动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发现指示灯在启动定位后一直闪烁不停。定位停止后都闪烁。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的程序有关系
你先用个单独的小程序试下,一个指令,然后后面用M8039,看这个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