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FACNU高手

楼主(2012-02-21):
]德国的原装进口卧式加工中心,在自动加工过程中出现了主轴无法用M19指令定位,用M03或M04主轴旋转都可以,转速也是正常的,但就是无法定位,机床用的是FANUC160i-MB的数控系统。SIEMENS的伺服电机,现在电机编码器和主轴编码器都已经换过,但还是不行,请各位FACNU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维修。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呢?

网友A:
在MDI方式下,执行M19,主轴是否会做出响应?

楼主:
要响应,但是就是无法定位,主轴一直旋转

网友B:
发那科系统用西门子伺服?、??

楼主:
是的,主轴电机是西门子的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你的主轴定位方式是什么样的?1) 外部接近开关+电机速度传感器.
2) 主轴位置编码器(编码器和主轴1:1 连接).
3) 电机或内装主轴的内置传感器(MZi,BZi,CZi),电机与主轴之间直连或者通过1:1
连接。
由于第一种方法使用方便,成本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看看你的硬件图纸是否有外置的定位检测传感器。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是主轴的位置在加工过程中向后退了,导致定位编码器感应不到位置,现在将编码器的位置调高了,已经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