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CPU224CN可以通讯只是程序上载完时,显示块版本是一个较新的版本无法上载。然后什么也没有上载到。什么原因。

网友A:
下一个版本4.0的软件试试

网友B:
你用的软件版本?

网友C:
兄弟使用的3.2的版本吧!软件版本换成4.0以上版本

网友C:
程序里使用了功能块;你软件的版本低了;所以不支持!

网友D:
版本低了用6.0的试试

网友E:
西门子程序锁了两道能解吗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V4.0 SP7的版本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