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安川A系列显示HBBF故障怎么解决?

说明书上说的,从CH输入了安全信号,这CH是什么端子?

网友A:
说明书有详细排查方法。估计你是没用到安全输入功能,但是设置了相关参数或者把H1-HC、H2-HC之间的短接线取掉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H1-HC,H2-HC之间连线没取消掉,也没有使用外部安全输入,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估计是出厂默认设置的共发射极模式输入出了故障,把S3跳线换为共集电极模式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