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三菱能不能实现把做出来的程序,用动画的形式实时显示程序运行的状态,比如说画一个设备,运行程序后,在图形上显示现在的运行状态。

网友A:
可能要设计专门的软件吧,我们做离心机就有专门的模拟软件

网友B:
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C:
人机界面触摸屏;型号品牌自己定;都能实现你讲的功能呀!如过你会一些3D软件;那就能将你的设备的3D图整进去;软后分解;地址对应;通信。实现在图形上显示现在的运行状态!确实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啦,看来触摸屏还是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D:
组态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