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能不能接两根火线230VAC接入2P+漏电保护部件这种漏电断路器,下面是带电伴热带

网友A:
可以明确的跟你说,不可行的
LED隧道灯接地

___________
20120913,qlin注:
广告链接不欢迎,去掉了。

网友B:
不加漏保 得了

网友C:
两根火线230VAC可以接入2P+漏电保护部件这种漏电断路器的,因为2P+漏电保护部件的断路器的工作电压也是220V,所以230V的电压也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D(2012-09-12):
漏保可以接两相230伏的。船用生活220伏电没有零线。都是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