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模拟量4...20mA信号在柜内有无必要用屏蔽线,有无标准,依据?

网友A:
信号线最好还是用屏蔽线

网友B:
柜内有无变频器,有一定要用屏蔽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最好还是用屏蔽线

网友D:
最好用屏蔽线,无大磁场存在的话,不用屏蔽线也可以!

网友E:
呵呵;模拟信号最好都用屏蔽线;

网友F:
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G:
最好用屏蔽线!
接不接屏蔽线;那就根据现场情况来!

网友H:
实际上国内仪表厂生产的配好线的仪表盘柜,对4-20MA.DC的信号线,盘柜内配线都没有选择屏蔽线,一个盘柜内4-20MA.DC的信号是非常多的。

网友I:
首先说一下,电流信号抗干扰性比电压信号好,其次如果柜内无明显干扰源,可以不用;如果对信号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建议使用。说白了,就是要看你对信号的要求度和你附近的环境。只要设备运行正常就OK

网友J:
能用屏蔽线自然更好!

网友K:
最好用屏蔽线,单端接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