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我想选一款PLC,输入3点,继电器输出3点,关键是要带LED数码管或者显示器,价格在300元左右的,有用过的朋友,请提供型号给我,谢谢

网友A:
选个logo吧,

网友B:
看看这一款喽~~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list.asp?keyno=44

WQ-36MT-3DA产品特点

WQ-36MT-3DA 是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精品,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价格低廉等特点
器件采用先进 SMT(表面贴装)生产工艺,结构美观大方
在线编程功能,设置、调试、监控方便
具有完善的密匙功能
用户程序只能下载,不能上载,100% 保证用户程序不被解密,保护工程师的劳动成果
多达 99 个功能参数选项本机面板设定,全面满足各种复杂要求
模拟、数字信号全部采用 DCDC + 光电隔离,抗干扰能力强

内置实时时钟,可编设多段定时运行图及开、关机功能
7段LED 4位数显示器,通过编程可以切换显示PLC内部任何的寄存器当前值
功能按键 5个可自由定义输入按键
大功率晶体型输出,针对继电器在驱动各种电感性负载(如电磁阀)时,由于自身没有浪涌吸收装置而经常烧坏触点而开发的。控制电压DC24V,每路额定电流:6A(长时间)/12A(瞬间),带浪涌吸收保护电路,非常适合控制各种电感性负载,如电磁阀。由于晶体管是无触点开关,能够频繁开关不影响使用寿命
一体化紧凑型设计,长×宽×高为155*100*65
容易安装,使用 DIN 导轨或便利的固定孔安装
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 DC24V
单机控制规模 36点MT + 3DA
36路I/0输入输出,其中输入20路,输出16路(大功率晶体型 DC24V/6A)
3路0-10V(16bit) DA模拟量输出
内置3路最高 3000 Hz带加减速高速脉冲输出(Y00~Y02)
内置3路最高 100 KHz带加减速高速脉冲输出(Y20~Y22 选配)
内置4路 0-5V/4-20mA(12bit)AD模拟量输入(X20~X23 选配)
内置2组 A、B相正交编码器计数,标配 8.5 KHz(X20~X23)
内置2组 A、B相正交编码器计数,最高 100 KHz(X20~X23 选配)
本机采用高性能进口工业级 ARM 芯片设计,可适应高电磁干扰的工业环境
高速运算,基本指令每步0.01uS
通信接口: RS232C、RS485、SPI_MS、CAN2.0B(选配)
有扩展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模拟量输入输出、I/O等扩展模块,最多可支持512路I/0输入输出
程序空间为 256 K 步,不用电池记忆,无需维护
内部继电器 M 5200点
状态继电器 S 200点
定时器 T 400点,其中 T0~T234 为100ms, T235~T399 为10ms
计数器 C 200点
数据寄存器 D 5200点
变址寄存器 16点
程序位置指针128个
处理器 ARM Cortex-M3 32位
编程语言采用梯形图
支持高级语言(C,C++)混合, 高速浮点数运算
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
WQStar 编程软件的特点

创新的便利指令集:在分析吸收现有各种PLC指令的基础上,WQStar 推出许多功能强大的创新便利指令
模块化程序结构:共35个程序块(主程序、function1、子程序、中断程序,任意选择您喜欢的语言进行编程
人性化的输入方式:提供快捷键、拖放、点选等多种指令输入方式
便利的注释功能:提供了地址注释、网络注释
方便的编辑功能:支持所有常规的编辑操作以及查找替换、程序项目之间的拷贝粘贴等
强大的在线联机功能:可搜索出与PC上位机连接的所有PLC,显示出所有在线PLC的运行状态、故障状态

网友C:
信捷的应该差不多能满足你的要求吧!你找代理商咨询一下!价格应该在300到400左右吧!大概十几个点吧!带LED数码管或者显示器

楼主:
其实微嵌、丰炜、logo都有这个功能,但是价格还是高了一点。

网友D:
这个行看情产品情况表制定可以参考下卓光科技的
擦板机www.zhuoguangtec.com 自动化设备生产厂家卓光科技点胶机报价

网友E:
西门子LOGO,还有就是信捷文本PLC一体机,价格差不多少

网友F:
信捷的单文本就要300,
300元想买带LED显示的根本不可能啊,
要求不高的买个单片机PLC+LED显示,
有个MicroPLC, 外观像小继电器,PLC价格在100多元左右,不过就是晶体管输出的,LED显示几十元。

网友G:
买单片机,可以代PL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捷的单文本就要300,
300元想买带LED显示的根本不可能啊,
要求不高的买个单片机PLC+LED显示,
有个MicroPLC, 外观像小继电器,PLC价格在100多元左右,不过就是晶体管输出的,LED显示几十元。

刚才看了一下MicroPLC,这样的价格是很低了,晶体管输出的没关系,我加个小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单片机,可以代PLC 的。。

用单片机是可以,但编程我不会

网友H:
选个私人做的简易PLC

网友G:
学习新产品中呀。。。。

网友I:
选国产仿西门子200就可以

网友J:
300块确实很便宜了,这个价格目前市场上确实很难买到,大品牌的更不用说,不过像国内的,如上海超巅电子这样的应该做可以的,不要抱有太大希望,除非再拓宽成本的范围。

网友K:
呵呵,这个价格再翻一番倒是多得很。

网友L:
用单片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