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在程序编译中,程序超过一定得时间程序就不够好了。但是PLC中假如模拟量很多都需要整定震荡,但PID指令又有一定得延时性。所以我想问下一般的程序最多能用几次或者和什么有关系。或者除了PID运算外还有其他的办法能解决模拟量输入震荡引起的偏差?

网友A:
这个谁能答复你呀!我看PLC技术厂家都没法给你准确答案!而且每个型号PLC的CPU不一样!
如果因为PLD运算导致延时(PLC扫描周期变慢);可以在每一个PID运算程序里加一条扫描刷新程序(690MS`790ms及89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