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比如手掌 或者脚掌 接近的时候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不可以的

网友C:
不行。想检测的话可以用红外线,或者多普勒

网友D:
肯定能感应到,只要接近感应距离就行

网友E:
可以的只是距离较近,如果需要远距离可以用光电开关。

网友F:
电容式接近开关完全能检测到非金属物体  只是检测时的距离远近的问题

网友G:
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网友H:
看你需要的距离,电容接近开关一般用来检测非金属如玻璃,塑料等,当然你手指靠上去也可以感应

网友I:
很蛋痛!十个人八个说法,说法还有相反的!

网友J:
接近感应距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这个用红外最好了

网友L:
应该可以的,只是距离近些。如果仅是对象是人的话最好用多普勒

网友M:
如果在感应范围内,是可以的

网友N:
楼主接近开关是感应金属之类的,感应人要用光电开关的!是不是因为接近开关是万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