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测量

楼主(2012-02-22):
直流电压220vac  最大电流可达250A  请问怎么测量使用时的电流  万用表肯定是用不了 有其他仪器能测量吗

网友A:
这是什么电压?“直流电压220vac”

网友B:
方法有:
   1,用直流电流表与大电流分流器配用,将分流器串在回路中,买个电流表并在分流器的两个接线柱上就可以了。
    2.购买一台数字显示的交直流大电流表也行(其量程有1000A的)。
    以上产品在网上都可搜到。

网友C:
有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表。也可以在电路是串联75mv的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在电路是串联75mv的分流器。

有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表,真的吗  多少钱啊

网友D:
交、直流钳形表已应用多年了,怎么没用过?固定的直流电流检测、显示采用75mV分流器+配套电流表。配套的意思就是选300A分流器,要配300A的电流表,跟交流互感器配表一样,表都是一样的,表盘不同。也可以用万用表的mV档测量分流器的电压,计算出电压。

网友E:
赞同楼上方法

网友F:
220Vac??  220V代表电压。ac代表交流。dc才是代表直流。你现在的意思220伏交流!
220Vdc才是直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压?“直流电压220vac”
确实让人郁闷不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