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我是一个刚接触欧姆龙编程的新人,最近买了一本应用实例的书,可是看了好久就是弄不懂LD和AND的使用方法,如图所示开始读用LD指令,可是和其串联的书上说要用AND指令,也就说停止要用AND NOT的指令来编写,可是我用LD NOT 也同样能编写出来,不知道用LD指令或者AND NOT指令编写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问题是简单了些,您用1分钟讲解能省下我好几个小时的百度时间,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刚接触欧姆龙编程的新人,最近买了一本应用实例的书,可是看了好久就是弄不懂LD和AND的使用方法,如图所示开始读用LD指令,可是和其串联的书上说要用AND指令,也就说停止要用AND NOT的指令来编写,可是我用LD NOT 也同样能编写出来,不知道用LD指令或者AND NOT指令编写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必定是AND NOT指令,而不存在LD NOT也能用的情况。

你遇到的困惑在于欧姆龙软件的智能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是说使用LD NOT可以取代AND NOT。

将你的程序切换为指令表形式,你就可以看到,你键入LD NOT而输入的指令,实际还是被AND NOT取代。

网友B:
LDNOT是起始的时候用的,代表的是常闭点,
LD是起始用的,代表的常开点,
非起始的时候用andnot,
我试了一下,如果写
LD 0.00
LDNOT 0.00
=100.0
这样的话,0.00那一行会报错

网友C:
你用的是梯形图编程可以用你说的方法,梯形图是对单个触点编辑常开点或常闭点,用你的方法是可行的,用指令表编程是对整个程序编程用你说的那样就会出错。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使我完全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梯形图编程可以用你说的方法,梯形图是对单个触点编辑常开点或常闭点,用你的方法是可行的,用指令表编程是对整个程序编程用你说的那样就会出错。
 你的意思就是:梯形图编辑模式非初始阶段LD=AND,LD NOT=AND NOT,对不对?起到的作用实际也是一样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刚接触欧姆龙编程的新人,最近买了一本应用实例的书,可是看了好久就是弄不懂LD和AND的使用方法,如图所示开始读用LD指令,可是和其串联的书上说要用AND指令,也就说停止要用AND NOT的指令来编写,可是我用LD NOT 也同样能编写出来,不知道用LD指令或者AND NOT指令编写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您的回答我查证过了,确实如此,对于这个疑惑也懂了,不过4楼的师傅又把我弄迷糊了。
必定是AND NOT指令,而不存在LD NOT也能用的情况。

你遇到的困惑在于欧姆龙软件的智能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是说使用LD NOT可以取代AND NOT。

将你的程序切换为指令表形式,你就可以看到,你键入LD NOT而输入的指令,实际还是被AND NOT取代。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菜鸟的问题也能让你学习了,我很自豪

网友E:
0.00那一行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