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今天修一台台达VFD-E变频器,模块炸掉,检查模块周边元件时发现其中几个稳压管坏掉(直接通),还有两个表测不出来好坏(指针表10K挡测通路阻值也是无穷大),拆下串电阻加电测量没坏,稳压值18V,我想请教用17V代替可不可以,因为客户忘了把操作面板拿过来,还不能试机,只从故障指示灯上面看没报警了。还有为什么他这个稳压管用万用表测不到管压降,属于什么类型的稳压管,谢谢,稳压管上标的字母是F89BP,查不到资料

网友A:
稳压管是否是并联在IGBT栅-阴极的?为双向稳压二极管或稳压二极管反串二极管的,当然用万用表,怎么测都不通。但用电阻限流加DC24V,就能测出来了。需测量一下驱动电路的正供电是多少,若为15V左右,换为17V稳压管,也是可以的,注意负极接栅极。

楼主:
是并联在IGBT栅-阴极,供电电压是15.6v,谢谢咸老师!

楼主:
变频器已修好,换IGBT栅-阴极稳压管六个和下三臂三个驱动IC A3120V及模块一个,谢谢咸老师指点。这个变频器是出线没接紧发热导致线路板上铜箔U V相短路烧坏模块,只是有点不明白这个变频器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灵敏度不够还是怎么回事,为何保护电路没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已修好,换IGBT栅-阴极稳压管六个和下三臂三个驱动IC A3120V及模块一个,谢谢咸老师指点。这个变频器是出线没接紧发热导致线路板上铜箔U V相短路烧坏模块,只是有点不明白这个变频器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灵敏度不够还是怎么回事,为何保护电路没起到保护作用。
相比较而言,变频器的过流保护电路的灵敏度是极高的,尤其是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但任何保护电路都有软肋所在,如高频率(高电压)输出情况下,U、V端子的突然短路,保护电路可能也动作了,而模块也同时坏掉了。保护电路有点预防的意思,如起动期间的低低频低压情况下,保护动作不损坏模块。但在极端情况下,保护也来不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