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变频器从运行到停止都有一个逐渐停止的过程,那么在出现事故的情况下一般要拍下急停按钮,但如何设计这个按钮呢,一般急停是连在变频器接触器线圈上的,那么拍下后,变频器断电,会不会因惯性停不下来,这样是不是得要设置一个延时(根据制动设置时间)先断开运行,并设定较高频率的制动开始值,再断开接触器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具体牌子,和型号。某些变频器可以收到急停信号后紧急制动,有些就没有这功能,不过多数都支持2种加减速时间控制,可以在这方面考虑,不建议变频器急停断电这种方法,变频器断电后只能自由停止。

楼主:
如果用的是三菱FR-A700系列呢,我看了半天说明书,没看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B:
不是很懂啊~

网友C:
这款变频器也没用过,不过可以看看该变频器接线控制端子上有没有急停功能,有的话就可以专门设置!建议你打电话给三菱售后服务比较专业

网友D:
大拇指赞楼上发言!说的非常到位。

对于传动系统的停车,应该是有三个级别(当然现在好像发展到4-5个级别了,这里不作讨论了):第一个级别,正常的加减速停车;第二个级别叫“安全停车”,也有人俗称“急停”。就是常见的“蘑菇头”按钮停车;第三个级别叫紧急制动停车。这个级别的停车,需要机械抱闸的配合与电气的紧急制动,双管齐下的停车。

如果是处于断电的安全停车,应该是那个第二个级别的停车。此时电机电源被迅速切断,但轴还在旋转,自由停车。第三个级别的停车,尽管轴能骤停,但电却不能马上断掉。所以并不安全。

网友E:
变频器有制动设置好想,,好像就有直流制动。如。。2.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电气制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有三种电气制动的方法:
(1) 直流注入制动
直流注入制动属于一种能耗制动方法。在变频器通过降低输出频率使电机减速的过程中,当频率减小到设定的直流制动起始频率时,在电动机的定子绕组通入直流电,使定子空间产生固定的磁场,而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其原来的速度旋转,转子绕组切割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热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进而达到电动机快速制动的效果。
直流注入制动是将机械能转换为热能消耗在电机转子回路,如果频繁地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使电机过热,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高速轻载的机械设备,对于制动能量较大的情况,则可以配合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进行能耗制动。
直流注入制动在电动机转子停住后,定子的直流磁场对转子铁心还具有一定的“吸住”效果,可以有效克服机械的“爬行”现象。
在某些情况下,泵、风机等设备会由于外力的作用进行自由的运行,其旋转方向不确定,通过直流制动使其快速停车,然后进行正常的调速控制。

(2) 复合制动
复合制动是在直流制动的基础上,对再生制动进行一定的管制,以避免泵升电压过大对变频器造成损害。复合制动的基本策略是,在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压超过允许的门限值时,变频器向电动机定子绕组注入直流电流,对电动机进行直流制动。
复合制动的过程可以随着可控的电动机频率进行,同时使再生回馈最小。采用复合制动,可以在不增加辅助器件的情况下,利用优化的斜坡下降时间,得到较好的制动效果。

(3) 动态制动
动态制动是一种利用外接的制动电阻将再生电能转换为热能进行泄放的能耗制动方法。

将图中的BV改为制动单元,将上述两张图融合为一张图,既要表现制动电阻的外接形式,还要有制动单元的存在。
变频器动态制动的原理如上图所示。当电动机进入再生制动状态时,产生泵升电压,导致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当直流回路的电压超过允许的上限值时,制动单元接通,多余的能量通过制动电阻进行泄放,当直流回路电压低于上限值时,制动单元断开,制动电阻不再消耗电能。
动态制动的优点有:
1) 再生能量不在电动机内转换为热量,可实现对电机的保护;
2) 制动电阻投入工作的时间,是根据直流回路电压是否超越上限电压而进行动态调节的。

3. 制动电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