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矿用127V节能灯如何才能用在家庭220V环境中?

楼主:
我单位有电工用两只灯,把其中一只的某个元件拆下来焊在另一只上,就可以用了,请问,他是怎样做的?

网友A:
就技术问题探讨的话,说起来很简单。可是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一个节能灯好的也没几个钱,何必做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技术问题探讨的话,说起来很简单。可是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一个节能灯好的也没几个钱,何必做贼呢。

就这么点事,至于跟贼挂上钩么??靠~

网友B:
二只127V节能灯串起来应该就能用在220v市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只127V节能灯串起来应该就能用在220v市电上。
两只串起来,其中有一只不亮~~~

网友C:
电子镇流器震荡部分使用的电压是300伏,整流这部分他是把127伏倍压到300伏,如果你懂电子电路可把二极管拆下焊在另一块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震荡部分使用的电压是300伏,整流这部分他是把127伏倍压到300伏,如果你懂电子电路可把二极管拆下焊在另一块板上
是跟另一块板上的并还是串?  矿用是直流电,家庭是交流电,怎么解决?

网友C:
你最好画张图或发个照片,没见实物没法说

网友C:
不知道你对电子电路熟不熟,他原来的电路大概是倍压你看线路板输入是不是用两个二极管,你可从新接线改成桥式整流,如果不熟就不要改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