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P9-7.5KW变频

楼主(2012-02-22):
英威腾P9-7.5KW变频上电显示INUT字符闪动,不开机,5V等电源电压都有。
请教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先查下这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故障,查看故障代码后可以修理。

网友C:
主板CPU上电复位电路不行,5V电容失效滤波不行,可并个电容试试看,或是自检通不过,检查电流检测霍尔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D:
把风扇拔了在看看!

网友E:
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F(2012-05-28):
你的这个叫做死机了,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键盘造成的,二,控制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