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导入 PLC 标签
可以将 PLC 标签导入 HMI 标签数据库。以这种方式导入的标签被复制到当前 HMI 工程中,并其且不与源数据库共享。在 FactoryTalk View 中对标签配置做出的更改不会影响从中导入标签的数据库。

1、从 PLC 数据库导入标签

在标签编辑器中,从“编辑”菜单选择“其他数据库”以打开“导入 PLC 标签”对话框。

从标签编辑器工具栏中选择 DB 工具。

或者 在标签浏览器的右侧,右键单击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导入 PLC 标签”。

2、输入想要保存标签的文件夹名称。如果工程标签数据库中还没有文件夹,要创建一个。

3、为导入的标签的位置或 RSLinx Enterprise 设备快捷方式指定 RSLinx Classic 主题。该标签将被复制到该主题,且 HMI 标签数据库中的每个标签地址将包含主题的名称或设备快捷方式。

4、键入要从中导入标签的 PLC 数据库的名称和路径,或单击浏览按钮定位并选择数据库。所选 PLC 数据库中的标签显示在筛选器框下面的框内。

5、如果因为标签列表太大而不能全部显示,或者只要查看某些标签,键入筛选字符串然后单击“查找”来筛选列表。

6、突出显示要导入的标签,然后单击“确定”将选项卡添加到当前 HMI 标签数据库中。如果已经导入了一个特定标签,如果想要再次导入将提示您更改其名称。

以上为在“帮助”里面看到的,但是“编辑”菜单中没有找到“其他数据库”啊,标签编辑器工具栏中也没找到 DB 工具,总之软件上跟“帮助”里面说的根本不一样。求助应如何AB PLC中的标签导入到 FactoryTalk View Studio的HMI标签数据库中????

我在标签里边导入了一个新的文件夹,为什么在连接   标签/表达式  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文件夹,只有System文件夹呢???

楼主:
谢了!似乎用AB PLC的人很少啊!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如果有屏可以试一下,就可以了, 在RSLinx Enterprise 选中CPU的类型,一般都用以太网比较多,新建ShortCut路径,记得要把工程复制到运行的环境中去。连接标签时要刷新。

楼主:
多谢关注!好像500系列的标签无法导入吧,5000的倒是可以。

网友B(2012-04-24):
用AB PLC的人很少啊!
到底毛颖足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

网友C:
用AB PLC的人很少啊

网友D:
分两种方式导入-在线和不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