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POWER MATE报警

楼主(2012-02-22):
FANUC POWER  MATE报警350:Z轴移动时出现“350 SPC"报警

网友A:
Serial pulse coder alarm 350  这个报警看到诊断里看202 204 具体报警位是什么?先断电重启还有报警就是硬件有问题了。一般是编码器, 编码器电缆有故障。

楼主:
编码器电缆好的。诊断202中第2位,204中第7位报警

网友A:
你看的报警代码正确吗?线是好的,那就是编码器坏了。
0202
#6(CSA) Check sum alarm has generated.
#4(PHA) Phase data abnormal alarm has generated.
#3(RCA) Speed count abnormal alarm has generated.
#1(CKA) Clock alarm has generated.
#0(SPH) Soft phase data abnormal alarm has generated.
1 Check the contens using the above diagnostic function if the alarm
generates repeatedly. If diagnostic data is the same, serial pulse coder
may be faulty.%Refer to following Caution
2 When diagnostic result does not the same, or other abnormality is
detected, an external noise may be generated.
0204 LDA PMS
#4(LDA) LED of serial pulse coder is abnormal
#3(PMS) Feedback pulses are not issued correctly.
(1) #4(LDA): LED in the serial pulse coder is abnormal.
Serial pulse coder is faulty%Refer to following Caution
(2) #3(PMS): Pulses are not issued correctly by abnormality of
feedback cable.
1 Fault of serial pulse coder %Refer to following Caution
2 Feedback cable is faulty.

网友B:
更换编码器

网友C(2012-06-06):
花4000元换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