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我现在想用FX2N系列的PLC用CC-LINK方式和多个Q系列PLC通过以太网方式形成的网络中的一个子站通讯能够实现吗,我只能用Q系PLC来做主站,因为我的FX2N是只能做从站。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怎么前面是CC-LINK和Q的以太网连
可以用一个Q的做主站,其他的FX和Q的作为设备站,用CC-LINK连起来
主站上再用个以太网模块,连接到以太网上

网友A:
如果都用Q的那组成的CC-LINK编程很方便,Q的支持网络参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现场都是Q系列组成网络(CC-LINK或者以太网),只要网络延伸之处均可以对整个系统的任意CPU编程及监控。其中以CC-LINK布设的成本最低,通信速率在同样的网络波特率,可靠性及数据实际刷新率远远大于siemens的DP总线(我做siemens的DP总线连接42台变频器,增加2台中继花了半个月才把网络连接设定完成,可是同样用CC-LINK连接变频器67台,我一天就连接调试完成
小笨熊大哥您好!我目前在通信这一块比较落后了(没跟上脚步);想提高一下!不知你有无Q系列组成网络(CC-LINK或者以太网)资料及样例程序吗?想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忒别感谢小笨熊大哥;谢谢!谢谢!
等会下班后研究研究!

楼主:
恩,还是没有通讯上,在单独的Q和FX2N通讯是没问题的。下次去再去研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