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型号BFM10.5-30-1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压10.5KV 额定输出30KVar 实测电容0.89uF .共12台,四台一组并联后接成三角形。线电流如何计算?电网电压是10KV
我是这么算的不知对不对?12*30=360KVar     360*1000/1.732*10000=20.784
我现在用60A高压熔丝老烧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有知道告我一声。

楼主:
等待,不要帖子沉了

楼主:
我那种方法,总无功功率除以根号3乘电压。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uF=10^-6F   容抗计算 Xc=1/(2*3.14*50*10^-6)=3183,这个就是1μF的容抗,单位欧姆
上述4台并联的话电容=0.89*4=3.56μF,等效容抗=3183/3.56 =894.1欧姆,线电流=1.732*10*1000/894.1 =19.37A,选配保险丝规格3.5倍:19.37*3.5=67.8,选用60A基本合符要求。至于保险丝经常烧毁的原因,如果是在电容器投入的瞬间烧毁的话,属于冲击电流烧毁,主要是电容器组的残压所导致,检查电容器组的泄放电阻是否开路以及变质(如果电容器内部没有泄放电阻需要外加),注意电容器组的投入时间必须要在电容器组放电完成后方可再次投入。
3楼的你好,能否上传上述相关计算详细说明,或者相关的标准手册,谢谢啦

网友A:
谢谢小笨熊,这个算法以前没用过。习惯还是用总的无功功率Q除以根号3,在除以铭牌额定电压。总无功功率12*30Kvar=360Kvar
              I=360Kvar/(1.732*10.5Kv)=19.79A

网友B:
还是记得小笨熊的方法    呵呵

楼主:
1uF=10^-6F 容抗计算 Xc=1/(2*3.14*50*10^-6)=3183,这个就是1μF的容抗,单位欧姆
上述4台并联的话电容=0.89*4=3.56μF,等效容抗=3183/3.56 =894.1欧姆,线电流=1.732*10*1000/894.1 =19.37A,选配保险丝规格3.5倍:19.37*3.5=67.8,选用60A基本合符要求。至于保险丝经常烧毁的原因,如果是在电容器投入的瞬间烧毁的话,属于冲击电流烧毁,主要是电容器组的残压所导致,检查电容器组的泄放电阻是否开路以及变质(如果电容器内部没有泄放电阻需要外加),注意电容器组的投入时间必须要在电容器组放电完成后方可再次投入。
可以简化成 1/314*3.56*0.000001=894.6    1.732*10*1000/894.6=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