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移位指令

楼主(2012-02-23):
各位前辈,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指令,比如我有14和23两个数字,我想把这两个数通过一个指令生成1423这个数。能有什么办法实现吗?请前辈指教。

网友A:
10进制下:14乘以100,然后加上23就可以了。
16进制下:14左移8位,然后与23进行与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进制下:14乘以100,然后加上23就可以了。
16进制下:14左移8位,然后与23进行与运算。

Regards
16进制下,应该14左移8位再与23作或运算吧?

网友C:
‘与’‘或’整这么清干吗;明明看出1楼只是打字打错了?还去挖苦别人!楼主只要理解就OK了!

网友B:
呵呵,没注意到这方面,诚恳向1楼道歉并谢谢你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