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C和TN-C-S的疑惑

楼主(2012-02-23):
TN-C:当PEN断了后,机壳带电会出事故

TN-C-S:N线进入设备后分开两跟线N和PEN,然后PEN重复接地,那么当进线N断开后,不也会使外漏导电部分带电吗?

这样不就和TN-C一样了带电发生事故吗,疑惑中。请指教

网友A:
是的!所以说,从配电来的PEN不能断。断了后面的设备会有危险。另外从配电来的PEN一定要分为两个节点,一个节点是N,一个节点是PE(接配电柜的导体外壳)。这样当N线断了,还有PE与网侧来的PEN连着呢。保证外壳是接地的。而此时仅仅是AC220V电断了。

网友B:
上网查一查,你画的图不准确

网友C:
如果接地电阻RA足够小,那么其对地电压将会很小

网友D:
与3楼同感。
   从某段起,将PEN线分成N线和PE线,才是TN-C-S;可靠的重复接地,可减小PEN线断裂的危害,而TN-C-S也减小了断线的几率。

网友E:
你TN-C-S图的画不对,变压器中心点出来后就分成二路,一路是N线一路是PE线。并且分开以后的N线应对地绝缘,PE线可以重复接地。

网友F:
给楼主百度了两个图,参考一下,呵呵
PEN 到配电柜的时候已经成两根了,
这样的话,不管怎样,设备的外壳都是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