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3):
在变频器或伺服的制动电阻一文中看到你举例,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18A,输入电压AC460V,制动电阻是44.4<R<88.9,请教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回复:输入电压:460V?那么直流母线电压就是620V,去制动时的门限电压为680V。
已知电机额定电流18A,那么折算到直流母线电压:18*1.19=21.42A(DC)。所以制动电阻:680/21.42=31.7欧姆。取整为32欧姆即可。

然后根据制动周期选择制动电阻功率。一般只是制动停车的话,功率选为额定功率的20%即可。但不能是频繁制动。如果频繁制动就适当加大功率的倍数。如果100%连续制动,那制动电阻的功率要等与电机功率的2.5-3倍,而且还要考虑散热措施。保证电阻表面温度不要超过200度为宜。

楼主:
非常谢谢任工指点,看到你的计算公式:直流母线允许的最高电压(一般取760V)/(1.2*电机额定电流)=制动电阻的阻值。
再次请教直流母线允许的最高电压怎么来的?如果是460V*1.414*1.1=708V啊,谢谢

网友A:
哦?三相整流电压应该是网侧线电压的1.35倍。而不是1.414。另外考虑到突然制动的阶跃,把制动门限低一些。

网友B:
俺比较懒,一般都是按厂家的数据配;
7。5KW三菱的用的是75欧;

楼主:
谢谢指教,明白zcmy版主的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