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绝缘问题

楼主(2012-02-23):
15KW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绕组与绕组间电阻有165欧电阻,是不是说明电机绝缘已经破坏,那正常计最少应是多少呢

网友A:
三相绕组互相不连接的状态,绝缘电阻应该在M欧姆以上的。如果测到了测到这么低的电阻,那说明绝缘完蛋了。注意条件,三相绕组互相悬空不连接的时候。

网友B:
测量电机绝缘要将连接片拆掉,再用摇表测量即可。

楼主:
但是有个现象我不能理解,我拆下接线柱UVW,U2V2W2的下引线时星三角转换动作也正常输出都有380V,也不存在缺相和短路现象,如果是电机绕组绝缘已坏,那为何我连好电机引线,在星形降压启动时40A断路器不会跳,一但转成三角形时40A的断路器就跳了,在星形时为何又不跳呢?

网友C:
三角形接触器有一付主触头不好,缺相了!

网友D:
马达可能漏电

网友E:
调一下星三角转换时间试试.

网友F:
相与相绕组的绝缘应在0.5兆欧以上

网友G:
15kw空开100A

网友H:
165Ω是太小了
绝缘应该在兆欧以上吧!

网友I:
绝缘好坏跟直阻大小没关系    三相异步电动机相间是通的  对地绝缘好就没问题   绝缘在热态下(75度)一般每千瓦不低于一兆欧就行  常态下每千瓦不低于10兆欧就绝对没问题    测量相间直阻的作用是检测会不会有匝间短路的情况   电机绕组直阻一般很小(1欧一下)   电机千瓦数越大直阻越小  因为都是绕组是一匝一匝叠加起来的 相当于并联

网友E:
电机坏了。

网友B:
    电动机三相绕组阻值与绝缘阻值是两回事。电机的功率越大,线径越大,匝数越小,因而阻值越小。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绕组阻值差不多。

欢迎加入华东电气维护群:215894094参加技术交流

网友J:
有可能接线有问题

网友K:
  来看看
www.hyxcl.net  www.blsgy.com  www.xxhylq.com  www.tzpj.net  www.hdjnhb.com  www.pinzhiwenhua.com  www.blgmj.com  www.xxhcss.com

网友L:
电机星形接的时候15kw电动机只有10kw左右,用摇表摇绝缘电阻和三相绝缘电阻,40a空气开关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