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3):
各位论坛的高手们,小弟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质询各位高手,
本人正在设计一台设备是有关二维码读取的、设备要求工件到位后固定在设备上的二维码仪器就会扫描工件该位置是否贴有二维码贴纸、、(只要求能检测到工件是否贴二维码就行)然后给PLC一个开关量的信号,本人咨询了好多厂商、、但一直没有找到这种功能的二维码扫描仪、请问论坛上有没有人了解类似的信息?如果二维码不能直接给PLC一个开关量的信号,我该如何处理二维码与PLC的信号转换?我用的是S7-200,cpu226cn)在此谢谢啦!!!!

网友A:
很简单嗯、
 基恩士有这个扫描器。。。我做过好几个这个了咯
 只是用的plc不一样

网友B:
如果只是判别有没有二维码的话,不需扫描仪吧?太昂贵了点,用光电开关调整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