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定位控制求助

楼主(2012-02-23):
本人是菜鸟,公司有一项目,需要威纶MT6070触屏控制—信捷XC3PLC—力川LCDA-103002-LB1322BZ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刹车、编码器,通过丝杆拖动一机台作直线运动(这只是这台机其中的一个功能),本人在之前连PLC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项目开始边做边学,基本上白天在公司干活,晚上回去在网上看视频,现在机器已经成型,所有的控制功能也可以了,机器也在正常工作。但有一点,这个伺服是手动给定信号移动,我只能改变肪冲量去改变机台的位移量,现在机器已经投入生产,领导要求我要在触屏上可以设置点动机台的位移量,即,点动一下,需要移多少就移多少,最小单位0.01mm,求各位师兄给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做,指点一下方向,需要增加些什么东西,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plc与伺服有通讯吗,有的话直接在屏上输入,由PLC传给伺服不就行了。

楼主:
PLC和伺服是有通讯,我现在点动前进和后退也是在触屏上编的两个位开关,但问题是我必须在触屏上编一个数据输入的窗口,占用PLC一个数据存储D,然后这个D里的数据再导入肪冲输出程序里,我就是不知道伺服电机转一周需要的肪冲个数,然后再把这个肪冲个数转换成距离数据MM,还有,是否还要设置电子齿轮比分子和分母,这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弄,楼上的,再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就没有大侠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你具体怎么安装的这个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