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也叫双线圈

楼主(2012-02-23):
我用的GX Works软件。这个代码是在FB/FUN里面写的,之前我还运行的好好的,突然一下就报错了,说是双线圈问题。奇怪了。
请教原因,以及怎么改?

网友A:
在FC中,您这个贴图贴得有什么意义呢?
blOut1与blOut2只是2个符号,其对应的地址是否一样,请贴出FC对应的符号表以及调用该FC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