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资料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今天拆了一台坏得变频器看看,变频器是丹佛斯VLT2800型号的,里面有些元件不知道是什么,本想按元件上的标示符去查找它的中文资料,可不论是百度,还是谷歌,都拿它没办法,大伙试试,看你们能不能找到它们的中文资料,也说说你们常用的找元器件的中文资料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电容呀。。。没什么好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电容呀。。。没什么好查的。。。
哪个是电容,哪个是变压器,怎么看出来

网友B:
你可能是新手吧!按电路走向,图出电路图进行分析!不就知道吗!要么拆下来进行对比测量一下也行呀!

网友C:
红色的是变压器,蓝色的是电容

网友D:
拆下来进行对比测量一下

网友E:
多收集废板把电子元件拆下研究

网友F:
电容器,看器件上的标注,100n为0.1uF电容;u33 1kV,即0.33uF,耐压1000V的电容。这个不需要查的,是什么器件和什么规格,已经标示清楚。
另外,像开关变压器,滤波电感等,多为厂家自行加工(或他加工)的非通用性器件,当然也是查不到资料的,但可以通过测量,和由在电路中的安装位置、作用来判断。像是变压器,测量就很简单嘛。
IC器件等,百度文库多有中文资料。有些中文资料难找,但可以从外文资料中,大致上判断器件的引脚功能和参数,达到代换要求的。
图中蓝色的为电容,红色的可能为共模滤波电感吧,都可以通过测量得知。并不需要百度找资料,有些资料也是根本百度不到的。但并不影响检修。
楼主需要多动手测量,多动脑啊。要学会认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是新手吧!按电路走向,图出电路图进行分析!不就知道吗!要么拆下来进行对比测量一下也行呀!
可不是能呢,工控行业新手,可这集成的电路板很难画出的电路图啊,大侠,有什么高招能画出大概电路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