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各位老师:请问模块FR40R12KT3怎么判断好坏?是变频器上用的。

网友A:
模块用表量

网友B:
什么模块?是可控硅的?二极管的?还是IGBT的?不管什么模块,都可以先用万用表的通断档,做个简易的判断。

网友C:
你是搞维修的吗?这个应该很好判断啊,万用表测量下就知道了,如还有疑问,可联系我15950236521

楼主:
看来这个很复杂啊!打楼上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