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向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200A的电流选电能表的问题,是直接选串在电路中的200A的表,还是选用300/5的互感器加5A电能表,成本上哪个便宜些,第二种方案从各方面来说应该是优于第一种方案

网友A:
还是选用300/5的互感器加5A电能表
好像没有200A的电能表

楼主:
嗯,普通的机械表好像都是到100A,300/5的互感器用哪个级别的0.2还0.1

网友B:
用300/5的互感器吧,级别高的用于精度高的场合。

楼主:
不知道计量用的,应该用什么级别的

网友C:
你要那么准确计量干嘛?0.5级就行了。200A的电流用250/5的穿心互感器,加1.5(6)A互感器电度表。
直接的3相电度表最大的只有100A.

楼主:
0.5的不会太粗糙了吧

楼主:
定第二方案了,谢谢各位老师的建议.

网友D: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J63-90
第二节 电能计量装置的精确度等级

  第3.2.1条 有功电度表的精确度等级,应按下列要求选择:

  一、月平均用电量1×106kW·h及以上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应采用0.5级的有功电度表。

  二、下列电力装置回路,应采用1.0级的有功电度表:

  1.发电机;

  2.主变压器;

  3.需考核有功电量平衡的送配电线路;

  4.火力发电厂中,厂用电的总计量点;

  5.月平均用电量小于1×106kW·h,在315kVA及以上的变压器高压侧计费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

  三、下列电力装置回路,应采用2.0级的有功电度表:

  1.在315kVA以下的变压器低压侧计费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

  2.75kW及以上的电动机;

  3.仅作为企业内部技术经济考核而不计费的线路和电力装置回路。

  第3.2.2条 无功电度表的精确度等级,应按下列要求选择:

  一、下列电力装置回路,应采用2.0级的无功电度表:

  1.发电机;

  2.主变压器;

  3.并联电力电容器组;

  4.在315kVA及以上的变压器高压侧计费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

  5.电力系统中,需考核技术经济指标的送配电线路。

  二、下列电力装置回路,应采用3.0级的无功电度表:

  1.在315kVA以下的变压器低压侧计费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

  2.仅作为企业内部技术经济考核而不计费的电力用户电能计量点。

网友E:
这么大电流都是用互感器

网友F:
第二方案可行。

网友G:
200A的电流用250/5的穿心互感器,加1.5(6)A互感器电度表。
-----------
1.5A的互感器电度表,为什么不用5安的?1.5对应的是5?没选过电表,请教下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