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我修一进口电源,其中有一电源芯片MIC4576WU,它的输出脚通常接电感,此处换成了小变压器的输入侧,变压器的输出侧经二极管出来负18伏到LM337输入脚,LM337输出负12伏。此负12伏带载能力铭牌上标示带载能力为0.5A,可是我一点点也带不了负载。更换LM337和MIC4576WU还是没用。并且带负载时有一现象:LM337的输出和输入电压都会跌落但MIC4576WU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没有跌落 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能这样应用吗?发个图吧!

网友B:
为什么直接更换电源模块和电源集成,不去检查一下二极管的性能?还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指的变压器输入侧和输出侧是什么概念,有时候,外观像变压器的有可能只是个电感,先区分清楚两者的关系。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可惜换了整流二极管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可以在MIC4576WU输出端接一个额定负载!这是必须的!

楼主:
这种电路我遇到过  确定是脉冲变压器

网友A:
真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