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我们使用的编码器,怎样远用在PLC上和编写程序,小弟很想学到这个,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编程器的脉冲,得到数据后看你如何运算了;

楼主:
老师,谢谢,是不是输入端x0/x1等,不会见笑那,

网友B:
FX就是在X0和X1

网友C:
要看你编码器是什么信号,用到几个点,FX的X0-X7是对应高速计数的,不同计数器对应的点是不同且固定的。

楼主:
怎么去看,这个用几个点,还请老师讲的细一点,

网友C:
编程手册中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部分有表、有图,都列出来了

网友D:
对照你所用型号PLC编程手册,里面有说明和例子的。

网友E:
增量式编码器一般有ABZ三相,可能还有A非B非Z非,绝对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