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能代替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吗,怎么用啊,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2-02-24):
应客户要求,把控制电路中的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延长使用寿命,可是我从来没用过固态继电器,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请高人指点。
固态继电器能否代替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控机和加热器
固态继电器能否代替中间继电器
怎么用啊,最好有图,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A:
可以啊!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驱动方式

楼主:
能不能给个图啊,我只会这种简单的低压电控,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这类的,复杂的没弄过啊,拜托拜托

网友B:
那就要看有客户给你多少钱了,5楼的朋友一说投资不少啊

网友C:
电流多大?

网友D:
这个项目不复杂,自己搞,照猫画虎即可。固态继电器就是光控可控硅,把触点改成电子开关,很基础的。
首先,接触器的主触点有固态继电器代替,第二,把控制逻辑电路中的中继器由一个logo!类型的智能控制器代替。就按照你提供的图来编辑逻辑控制输出去推动固态继电器。
这就完成了你的要求。如果采用国产的智能逻辑控制器,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不一定比接触器的纯硬件电路贵多少呢。

网友E:
如果只是想延长其使用寿命你可选用质量好一点的接触器。如富士,施耐德等,这样可以不改电路,成本也可承受。固态继电器仅可部分代替接触器,因为它们无辅助触头。除非用小笨熊的方法。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的主要优点是在触点闭合的时候不易产生弧光,做接触器的主触头比较好。
但是在控制中,它没有辅助触点,由它搭控制电路不好搭。

网友G:
你最好是告诉大家所承受的负载的具体参数,这样大家更好帮助你!

网友H:
我们厂也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发热管,但一般要在固态继电器下面安装散热片,还要装小排风扇,还要另外用DC电源加温控去控制它的开和关。一般成本比接触器要便宜和耐用。

网友I:
直接把控制电路里的KM3/KM4,换成好点的中间继电器的,而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由中间计电器来控制就行,其它不变,在主电路哪里,把KM3/KM4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J:
联系我 QQ806274896

网友K:
固态继电器没有容量限制吗?

网友L:
可以美格尔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QQ:944327642我们愿意为您服务

网友M:
好像有问题吧,固态继电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不对(可控硅导通死角),只能短时间用于降压启动,长时间使用电机发热厉害,会导致电机烧毁,电机烧反过来又会烧掉固态继电器,这个成本应该不会低,除非是负载很轻,接近空负荷,而且固态继电器留的余量足够大,或者快熔熔断速度足够快,能保护固态继电器!

网友N:
固态继电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不对(可控硅导通死角)

网友O(2012-04-14):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于加热是比较好的,电机没必要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