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手头上有些程序,但是,有些不太能看得懂,还望坛里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我想问一下,当X22运行,后面那些MOVP指令是作什么使用的?D56~D18都是传感器得到的数值,传到相对依然寄存器里有什么作用呢?还有X024是启动信号,传到M840里作什么用呢?
还有X23运行时,后面那些呢?为什么要传到不同的寄存器里?M500~M506,作什么用呢?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并行连接,设置好后,每个PLC 都有一部分区域是能刷新到另外一个PLC中的,也就是有一部分区域这个PLC可以控制,同时会将这些状态刷新到另外一个PLC相同的地址中去,另一个PLC可以去读这些区域的状态

楼主:
请问上面大侠,这块区域读来读去,是自动的吗?程序里也不需要具体给他们值吗?

网友A:
程序设置好主站、从站,数据刷新是自动的

网友B:
FX通讯用户手册,下载这个看一下,专门讲三菱PLC通讯的;

楼主:
以前这是用FX0N-485ADP通讯的,具说现在买不到,用什么代替?

网友A:
距离不远可以用485的通讯板,三菱要求的是50米之内,通讯板很容易买得到的

网友B:
你原来上面用的是FX0N系列的PLC ?

楼主:
通讯是用的FX0N的,主PLC是FX2N的~!

网友C:
并行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