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正弦SINE303-5R5G型变频器
端子排信号去向图

如果是经常维修某一种或几种品牌的变频器,手头应该有其CPU主板与电源/驱动板连接排线的端子图,有了它,检修工效会大为提高。变频器控制电路的重要信号和电源供应,都是通过端子排来传输的。
图1 DSP主板与电源/驱动板的信号端子排简图
变频器端子排上的信号(包含电源供应)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1、工作电源,由电源/驱动板去往MCU主板,一般包含24V(控制端子辅助电源及继电器供电)电源;+5V(本机为Vcc +8V。MCU器件、MCU包围接口电路、操作显示面板等)电源;+15V、-15V(电压、电流、温度等检测路中运放IC的正、负电源,用于处理模拟信号)电源等,各路电源的正常是控制电路正常的先决条件。电路异常时,先检测供电电源是否正常,往往事半功倍。
2、MCU主板的输出信号,从MCU主板去往电源/驱动板。包括6路PWM逆变脉冲信号和制动脉冲信号;充电接触器(继电器)和散热风扇的控制信号等。这些在上电期间输出的信号,还表征着MCU器件是否已经投入正常工作。
3、从电源/驱动板(及主电路)来的各种检测信号,去往MCU主板。一般是经电源/驱动板的上前级电路,预加处理,再经端子输入MCU主板。包括直流电压检测信号、输入缺相检测信号、充电接触器(继电器)状态信号,和三相输出电流检测信号、从驱动IC返回的IGBT保护(OC、SC等)信号,及逆变功率模块温度检测信号等,这些信号的异常,牵扯到变频器的故障报警,和输出强制关断等动作,与检修工作的实施密切相关。
利用端子信号去向图,可以检修以下内容:
   1)对输入、输出控制信号的检查。大多为开关量信号(电压、电流检测信号,是模拟电压信号),高、低电平值非常明显。如充电接触器(继电器的)控制和状态检测信号,均为开关量信号,检测其高、低电平值,即得出明确结论。输出电流检测信号虽为模拟量,但静态和空载时为0V。一般满载时为2V左右。在对其数值心中无数时,须注意对U、V、W三相电流信号的电压幅值进行对比检测,从差异之处判断故障点。也可以从端子上人为送入0~3V的可调直流电压,模拟电流信号的大小,检修后级电路(并监看操作显示面板的故障报警情况)。
2)可以在端子上“施展拳脚”,人为将某路信号解除,或形成某个开关量信号的输入/输出,结合后级电路的反应(及报警显示),判断电路是否正常。
如怀疑直流电压检测电路不良,可在端子30引入0~24V可调电压,检测MCU主板上后续电路检测电路的输入、输出变化,以验证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并可记录故障报警点(如过电压报警)的电压值,与实际检测值相对照,确定是电源/驱动板的前级电压检测电路输入的检测信号超正常范围,还是后级电路误报警。
   如果某模拟信号只偏离正常值(还能起作用),正常供电下误报“过电压”故障,可在30端子采用并、串电阻方法,使其检测电压值回落到正常检测值以内,变频器能正常工作。这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应急修复方法。
   遇有无输出故障,或输出偏相故障等,可以从端子检测并对比6路脉冲信号的幅值,作为判断。并首先区分是MCU主板或是驱动IC的问题。变频器在实施故障报警(如SC、OC)时,往往切断PWM脉冲的传输。可从相关端子采取措施,暂时屏蔽故障信号,使MCU主板正常输出6路脉冲,为故障检修提供便利。
                                            中华工控网 旷野之雪 201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