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我现在做数控回转工作台,机械设计已经完成,后面需要实现自动化,要用到PLC,要设计什么接口电路,我对PLC是个初学者,对PLC、继电器、传感器啊怎么接到一块去一点感念没有,该怎么办?求助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交给专门的自动化设计人员做即可,不要自己累死了还做不出来

同意小笨熊大哥观点;有些非电气行业的同仁们把电气看待的太简单了;不是谁指点一下就能整出来的!做为电气行业同仁们的压力绝不比机械行业的小!

网友C:
这种求助说的比较无力,楼主应该把要具体的动作方式说清楚。。。

网友D:
可以给出具体的设计要求,小弟愿意帮你出出主意。免费都行。QQ:553475459

网友E:
楼主机械懂得比较多,要机械电气二者皆懂,不容易啊,我最近在学机械设计的,学习solidworks三维设计,一些简单电气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找个愿意让你跟在后面学着的人做。
包给别人的时候,再跟在后面学着做,多少能够学到些。

楼主:
恩 是啊 有同感
是啊  有同感   确实比较无奈

楼主:
是个数控回转工作台  实现上齿盘的上升——上齿盘转过一个角度——上齿盘下降  ,上升是用用气缸驱动,转动时用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G:
找人来做吧;把你的要求及动作讲清楚,其它的他们会帮你完成;

网友H:
机械设计是楼主做的么,则主要需考虑好与电气的连接,包括元器件的安装位置等。
如果楼主是第一次做电气设计,则可以考虑电气部分由他人配合完成,提供具体的要求。

楼主:
恩 主要是自己想学下。。。
恩  主要是自己想学下。。。

楼主:
谢谢11楼的建议。

网友I:
你在设计说明书中所用的数学模型也等同于控制模型,模型中的参数也就是需要控制的参数,此时你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参数控制在公差之内即可。对于控制部分你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应该能够得到答案。祝你成功

网友J:
引进与消化吸收同时进行较好。这样,项目也好完成自己也有提高。

网友K:
你哪边的啊! 可以找我们永宏做啊!我们技术可以和你一起研发的哦!要是你量大话,技术就只是服务了哦!

网友L:
机械与电气确实是不好都掌握

楼主:
恩 是啊。。。总之比较头疼

网友M:
上升的高度要不要可控制?
步进电机用PLC控制是很简单,关键是控制步骤,也就是工序这一块

网友N:
回转台的机械和电路都比较简单(对我来说确实是个简单东西),回转台都是没有原点开关的,所以任意一点都是原点,如果有气缸就加继电器,没有就不要,要一个文本或触摸屏,因为要输入角度,如果是固定的那种就直接用文本就是了,这样会便宜很多,松下PLC比较便宜和好编写,便宜就用FP0-C16T的吧。
总之机械和电路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回转台的机械和电路都比较简单(对我来说确实是个简单东西),回转台都是没有原点开关的,所以任意一点都是原点,如果有气缸就加继电器,没有就不要,要一个文本或触摸屏,因为要输入角度,如果是固定的那种就直接用文本就是了,这样会便宜很多,松下PLC比较便宜和好编写,便宜就用FP0-C16T的吧。
总之机械和电路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是个初学者,不知道那部分下来该连啥,我 这有个现成的三菱的PLC,找了几个编程软件都不能用(我的是windows7的系统),您知道哪有适合windows7的三菱的编程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升的高度要不要可控制?
步进电机用PLC控制是很简单,关键是控制步骤,也就是工序这一块
是可控, 先是上齿盘升起,再上齿盘旋转,然后上齿盘落下,上升下降时用气缸控制,旋转时步进电机

网友O:
同意小笨熊大哥观点;有些非电气行业的同仁们把电气看待的太简单了;不是谁指点一下就能整出来的!做为电气行业同仁们的压力绝不比机械行业的小!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同意小笨熊大哥观点;有些非电气行业的同仁们把电气看待的太简单了;不是谁指点一下就能整出来的!做为电气行业同仁们的压力绝不比机械行业的小!
支持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升的高度要不要可控制?
 步进电机用PLC控制是很简单,关键是控制步骤,也就是工序这一块
是可控, 先是上齿盘升起,再上齿盘旋转,然后上齿盘落下,上升下降时用气缸控制,旋转时步进电机
要上升多少mm,就升多少mm?
还是上升到气缸顶端或限位就行了?
因为用气缸来控制高度,空气可以压缩,这个位置就不好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升的高度要不要可控制?
  步进电机用PLC控制是很简单,关键是控制步骤,也就是工序这一块

 是可控, 先是上齿盘升起,再上齿盘旋转,然后上齿盘落下,上升下降时用气缸控制,旋转时步进电机
要上升多少mm,就升多少mm?
还是上升到气缸顶端或限位就行了?
因为用气缸来控制高度,空气可以压缩,这个位置就不好固定住
上升到一定高度有限位开关的,是不是PLC控制气缸不能直接连,PLC出来得连继电器再连气缸?

网友Q:
难道 电气有这么肤浅吗!?!?!?!!?!?!!!!!

网友R:
专一一点就好了

网友N:
用三菱的PLC控制步进电机有点点麻烦,主要是要求正反转的程序特别烦人,没有松下的简单,不过用三菱FX1N的比FX2N的要好多了。
三菱的软件我也不是很清楚,特别是Win 7的系统没有装过。
对于一般机械来说,机械设计方面比电气更麻烦一些。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机械比电气难。
对于这方面的难度我是很体会的,当然各有各的难点吧。

网友S:
用GX Developer 可以在win7下正常安装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