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公司有一设备总装机容量在 900KW左右。 个人根据工作经验和设备负载性质觉得400KVA-或者500KVA足够
设备几乎都是变频器启动。
领导要确定的数值怎么算呢?
所学到公式好像不适用啊

网友A:
总装机容量在900KW
400-500KVA就够啦??
什么逻辑??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400-500KVA怎么说就可以了?

网友C:
选配的话,最好还是有富余要好!

网友D:
每100KVA可按150A估算,1100A则需要700KVA三相变压器,建议用800KVA的!

网友E:
最好选用800KVA以上的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F:
这得看你的利用系数和功率因数来决定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G:
个人还是很支持7楼的,这个要根据你的负载性质确定他的利用系数,然后估算出他的功率因素,计算出总的无功功率,在结合无功补偿的情况,算出视在功率。最后还要根据变压器的安装方式,是户外还是户内,户外的话要增加8%,然后还要算出当地日平均气温,和通常的20度相比较,比如说当地的日平均气温25度,那么总容量要再加5%。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
我们厂三条线装机容量是1200KW左右 行车装机容量在300KW 办公楼实测空调电流是100A左右
变压器是1250KVA 干变  实际检测电流 就从来没有超过 500A
也就是除了空调 厂房设备实际生产总和就没有超过400A。请问大家变压器是大了还是小啦?

网友H:
差不多,你容量900KW肯定用不足的,估计用到500KW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