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加工用老式车床,电机不工作,里面有一接触器,两个继电器怎么检修啊。
 这两个是继电器是什么类型的,用一起子直接将交流接触器压下,电机工作,一继电器冒烟。这下还不好修了。
有知道的,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正反转用的接触器,或是电机的工作电流过大,把接触器烧坏了

网友B:
我不知道,但提示一下。
可以根据机床厂家、型号等,查找资料;或者查线,以判断继电器、接触器的用途,及电路工作原理。
然后再检修。

补充一点:
须注意安全,无操作资格或无相关知识不得动手。

网友C:
先找找原理图看看,在分析吧

网友D:
应该是电流过大,你最好时有原理图发上来看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E:
接触器是总控制,一个继电器是主电机,一个是冷却电机

网友F:
找个电工给看看吧,顺着线看看就能明白,也不是太复杂的控制。

网友G:
很简单,不行就根据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H:
可能是正反转用的接触器,顺着按钮的连线慢慢查,应该能查出来的。也不可能是行程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等。

网友I:
可能是电机坏了造成一继电器冒烟。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找个电工给看看吧,顺着线看看就能明白,也不是太复杂的控制。

网友I: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机床?

网友K:
不是电工请不要随便鼓捣电器电路!一个是为了人身安全!二一个为电器安全!!造成损失都不划算!??

网友L:
是不是液压的?我们78年得都是液压的,有可能那两个中间继电器是控制电磁阀的

网友M:
还是找图纸看看吧,这样说不清楚

网友N:
是电工不?
不要违章啊

网友O:
应仔细判断是哪一个继电器出问题了,是主电机的还是冷却电机的?

网友P:
1.一个接触器,说明车床只能单向工作,不存在主回路接错线的问题。

网友P:
1.一个接触器说明电机只能单向运行,不会出现主回路接线错误的问题。
2.照理按用起子按接触器,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继电器冒烟的故障。(因为你的这个操作不会对继电器的状态有影响。)
3.查看一下继电器冒烟部位,是线圈还是触电。
4.再回到你的问题上面,按按钮没有反应,可以推断出是控制回路出现问题,你直接查控制回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