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有老式普通机床原理,故障分析的吗?
有给传上个,谢谢了。
 我这儿有台老机床电气故障,电机不转了,但强推交流接触器,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但另外两个继电器中的一个冒烟了,请教一下,这继电器是干什么的,此故障如何检修啊。

网友A:
老式车床电路这么简单的!!!!!!!!!!!!!!!!!!!!!!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机床?

网友C:
这电路图课本上到处都有

网友D:
仔细检查电气线路

网友E(2012-03-31):
还有一个是电机正反转控制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