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单位让我装一台电表,用600/5的互感器,电表上面有11个端子,其中最后两个是零线端子,我有种解法,先求证一下,请前辈们指教一下:

1,三项火线分别从三个对应的互感器穿过,每个互感器只穿一根火线,电流从互感器p1端进P2出。

2,互感器上有S1和S2两个接线桩,其中S1接电表第一个接线端子,相应的火线接第二个接线端子,电表第三个接线端子接S2??

3,三项火线一直这样类推啊?

4,关键问题,理论上讲,互感器S2要可靠接地,那么如果我将三个S2都连接在一起后接地,那我在再引一根公共线去接电表的3.6.9

可以吗?也就是说,3.6.9用的是一根线并联起来,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电表接线盒上有接线图的,根据图示接就可以了。

网友B:
还需要接电源的

网友C:
看电表盖上的接线图接线。

网友D:
你可以看表的接线端子和盖内部有一个接线图,按照这个接就可以

网友E:
2,5,8是相线,还要把1,2,4,5,7,8的连接片打开

网友F:
严格按照电表接线盖上的接线图进行接线。

网友G:
电表上面有接线图,一定要按接线图接线,否则计数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