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老设备,我想更改PLC开关量程序,不修改伺服控制部分,程序重新写入后要不要对伺服进行原点矫正或其他的设置?

网友A:
如果写的过程中伺服位置没变,
写的过程中PLC的数据不会变的,可以不用进行其它的操作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对原程序完全的搞懂;